七彩虹C-H61U-V2.8开机滴滴滴滴刷bios,

楼主(2016-06-09):
附亮机图亲测可以用,刚修到一块!

七彩虹CF-G6-MX REV2.8.rar

网友:
这么简单啊?谢谢分享

网友:
开机  滴滴   诊断卡应该是  卡55   一般  刷BIOS  都可以!  官网的  都可以用!

网友:
就喜欢这种刷BIOS好的

网友:
以前的这个问题都被我当料板了这个H61台便宜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下次少走弯路

网友:
还是刷BIOS的故障好解决

网友:
现在bios问题的板子是越来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