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355v3c 开机不显

楼主(2016-06-09):
求助 355v3c 开机不显 电流能上1.8左右 a6的u 独显 版号la-8863p刷过bios 还是一个样

网友:
供电都有了吗

网友:
先量各电感供电 然后换cpu 试试最后在干下显卡

网友:
来自: 上海
1.8应该亮机的电流,键盘大小写能转换的话查查显卡条件

网友:
直接干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