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换硬盘不认硬盘

楼主(2016-06-09):
苹果笔记本换硬盘不认硬盘  来的时候是看见提示一个问号  硬盘有问题  换了新硬盘后开机安装系统的时候找不到新硬盘是怎么回事啊   2010年的机器  A1278

网友:
它本来硬盘 认得到不啊

网友:
查供电,数据打值了

网友:
如果原来的硬盘能用,换硬盘不行就是硬盘不匹配吧?

网友:
硬盘排线问提。

网友:
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苹果排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硬盘排线

网友A:
硬盘设置,进CMOS里看看。

网友:
谢谢了  现在可以了 是硬盘线有问题    公司正好有一台型号一样的坏笔  换了就可以认了 原来那个硬盘有坏道用不了了

网友:
换个硬盘排线试一下啊

网友:
硬盘不匹配吧

网友:
拆一拆 坏了排线?

网友:
2010年的1278 硬盘线是通病一个星期能换好几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设置,进CMOS里看看。

苹果电脑你在哪里进COMS,瞎回复.

网友:
估计硬盘线拆的时候断了,这硬盘线很容易坏,我们这都备了四五条.

网友:
硬盘排线换过没有?这款硬盘排线坏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