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光驱位换SSD,为何不能引导?

楼主(2016-06-09):
客户硬盘挂了,硬盘托架丢了,光驱位换了个SSD,pe下面可以看到新安装的硬盘,做完ghost重启,却怎么也读不到光驱位的SSD,设置HDD0启动 HDD1启动 CD-rom启动还是不行,有同行遇到过么?

网友A:
把ssd放到硬盘的位置  把hdd放光驱位 这都不知道?

网友:
可以研究一下在发帖吗兄弟 只有你自己研究出来了 你才会记得住

网友:
把ssd换到硬盘位。。老硬盘上光驱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ssd放到硬盘的位置  把hdd放光驱位 这都不知道?

硬盘托架丢了,,

网友:
什么鬼 你在糊我?

网友:
刷了1.22版本bios无用。。。

网友A:
谁让你又刷BIOS了  你可以调换一下两个光驱的位置吗?

网友C:
重置硬盘主引导MB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让你又刷BIOS了  你可以调换一下两个光驱的位置吗?

硬盘位托架丢了。。。无法换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置硬盘主引导MBR

bios都无法找到硬盘。。重置应该不会有用吧

网友:
换位···换位···换位···重要的事说三遍···我也遇到了··

网友:
两个位置调换一下,或者更换昂贵的固态硬盘架

网友:
跟换其他看看

网友:
我好奇的是BIOS中认不到,PE中能认到。

网友:
廉价的SSD光驱位拖架总是能造成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
BIOS中把硬盘接口模式改成AHCI试试

网友:
上面说的很对哦。。。。。。

网友:
据说有不兼容的。实在搞不好的话,找托架或者自己制作一个或者打胶固定,装在原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托架丢了,,

丢了在买个呗  你把ssd放到光驱位上性能不升反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