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571 LA-7912P主板大修过程

楼主(2016-06-09):
   很久没有发帖了,5月份生意惨淡,近6月份突然忙起来了,没时间发帖。今天抽点时间给大家分享下前两天修的宏基V3-57维修过程。
    宏基V3-571 板号LA-7912P,机器拿来时说不开机。插可调电源0.003碰到这种情况有几台了,感觉好修无非待机3,5v这块问题,其实这台可不那么简单。机器拆开插电源测公共点有19v,测3,5v无电压。测阻值3v5v电感全短路,好吧挨个烧先烧3v手摸pu10巨烫 把它取下来,3v不短了。接着烧5v刚一接电发现板子另一面冒了一股烟,翻过板子发现usb供电芯片u17烧糊了(u17没拍图看图纸吧) 取下来5v也不短了再插电源 嗯?什么情况电源红灯闪,测公共点短路,刚明明不短的,哎接着烧公共点PQ45烫手 料板上找件PQ45,PQ46全部换掉公共点不短了,插电3,5v全部出来了。把pu10(TPS51461RGER)补上插电开机,电流0.4供电没出全肯定,先测pl15+VCCSAP 0v 3,5v供电已经有了,测13pin en脚0v 查VCCPPWRGOOD来源 pu9 1脚pgood 0v 7脚供电有5v 3脚en 3v pl14无输出芯片坏了找了半天没找到tps51212 找到tps51218查图纸发现脚位一样换上插电pl14电压出来了 1脚也有了3v 电流还是0.4多没增加多少 测pl15还是没输出 pu10 13脚已经有3v了,再测其他电压有没有出来的吗  发现pl9 1.5vp没有 查供电,开启都有电压,芯片也挂了找了个rt8207换上1.5v出来了 再测就剩pl15+VCCSAP和cpu供电没出了接着修pu10,我怕换的芯片有问题又找了一个换上还是不出电压,没法仔细查吧 22,23,24脚3.3v正常,18脚5v正常,13脚3.3v正常,测17脚只有3.8v它和18脚之间连一个10欧电阻不应该降压啊 ,测此电阻阻值18k不对啊,找了一个0欧的换上,插电电流1.2-1.4跳变接屏亮机了。经测试发现所有usb都不管用,才发现右边usb2.0小板上有一个口坏了里面的针接地了。不接小板主板上的usb3.0也不管用,一种不好的感觉袭来,桥的小命不保。经测量 JUSB2 7脚对地短路此信号直接近桥,没办法换桥 桥换好后,开机测试一切正常。烧这么多东西,这是我前所未有的大修啊。不多说了加分安慰

网友A:
换了这么多东西修起来就不值了吧 你这样给客户报了多少钱呢

网友:
亮机图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这么多东西修起来就不值了吧 你这样给客户报了多少钱呢

报价不高350 维修就这样有什么不值的 你搞了半天一看坏的东西多放弃吗 那前面浪费那么多时间 不搞出来不是更亏

网友:
350价格还行 就是太费时间了 生意淡啊

网友:
最近也遇到好多难修的板子,头疼

网友:
前面都是小问题,查查就能修好,如果价格起不来,那就不划算了

网友:
坏这么多350还算凑合吧

网友:
现在大短路一般都坏桥,故障还多,但客户可不管这么多

网友:
这成本也不少啊

网友:
这个修的好苦逼,不过在维修过程中,碰到这种问题也是正常,又不能说不修了,哎

网友:
待机3,5V出问题烧一大片的啊

网友:
成本和时间都花了不少哦

网友:
维修不易,烧了一大堆。。

网友:
现在烧多多

网友B:
支持楼主啊  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啊  找芯片都能找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啊  这需要多大的耐心啊  找芯片都能找哭

理解万岁 我的料板吧啦了好几遍 哎没办法 半途而费肝始潜纠鲜Φ男愿

网友:
没芯片和料板真不好修

网友:
楼主3V 5V烧机怎么烧

网友(2017-11-22):
还可以吧  昨天修一台 3v一路全烧

网友:
现在短路 烧CPU 烧桥的机子太多了  看来机器做工干不上以前了

网友:
       换了这么东西,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没芯片和料只有默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