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负载能力差,硬盘经常性的嘘一声,过一会又好

楼主(2016-06-09):
09年装的机子,几年后经常电脑卡住,原来以为是硬盘有问题,换了一个500G的硬盘就好了,过了段时间又出现同样问题,而且发现出现坏道。这下不敢马虎了,赶紧修一下,

检查5V电压在硬盘启动时降到4.7-4.8V,明显带负载能力变差。

检查各电容的交流成分,大致都在0.18,在正常范围内。其中有疑的只有C5C6其中一个没有直流电压,一个电压1.27V。

分析:这个电源散热用的12V的大风扇,供电是5V,非常安静,重点估计要从发热着手,

通过检测,电路板C5旁边的电阻温度非常高,有90多度。

不管了,先拆下2个电容再说,检查容量都正常10.9微法,热态冷态没有变化,貌似非常健康。

还是果断换上2只4.7微法的电容,测电压都有1.27V,交流差别还是大,有改善就不管了,试机,硬盘启动电压最低4.99V,没有嘘的响了,OK!

网友:
当初换硬盘好了,其实是新硬盘功耗小,掩盖了电源的问题,相反造成硬盘坏道。

网友A:
这问题就要直接换新电源
治标不治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就要直接换新电源
治标不治本

自己整一下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B:
清问一下··换电源划算还是修电源划算··要是一样··何必修他···看来楼主很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问一下··换电源划算还是修电源划算··要是一样··何必修他···看来楼主很闲嘛···

修电源的成功感是换不来的,技术是日积月累提高的

网友:
换10微法的吧。再有,辅助电源的滤波电解也检查一下或者换新的。

网友:
这电源遇到好几个带负载差的了,质量问题,楼主的维修,是个经验。

网友C:
遇到过,但是没想到是电源啊。老是烧硬盘

网友:
在不挣钱的年头,再没点成就感,还有啥意思

网友:
确实,修好的成就感不是换能体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但是没想到是电源啊。老是烧硬盘

这个问题比较隐蔽,一般硬盘坏都和电源有关系

网友:
前不久这个电源还弄坏了一块七彩虹7300到显卡,正常情况下应该显卡温度很高的,现在一点都不发热了,有时间在看了

网友:
这个这个,不搞了吧

网友:
要我就直接换啦

网友:
可以把容量加大点

网友:
有时候供电接口接触不良也会引起硬盘经常性的嘘一声的。

网友:
这款电源是淘宝上卖的最好的杂牌电源,简直是杂牌电源中的战斗机

网友:
为了这个电源,不要把硬盘搞坏了,,,

网友:
杂牌电源,PFC电感一定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楼主直接换电源算了

网友:
今天发现还是嘘,换了一个新电源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算是通病了吧,很多电源负载能力差都和这有关哦

网友:
换了一个新电源

网友:
加大容量,电压上来了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山寨电源!没啥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