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开机黑屏。。。求助

楼主(2016-06-09):
现象是,开机电流到0.6不动,黑屏,电流有时候能上到0.7亮机,bios刷了好几个都不行,有没有遇到过的
黑屏

网友:
桥合一的吧开韩看下

网友:
烤箱里或BGA上开个一档 烤会。这两天潮闷,试试看。

网友:
上次修一台有个电压没转换出来

网友:
开机黑屏?屏供电正常吗?各路供电正常吗?

网友:
我现在手里面有台跑马不亮机
搞一天多了没头绪,这板子就一个cpu,没谁了,打算换版

网友:
测测其他的

网友:
联想G50-70掉电,BIOS刷过了,求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