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C单适配器不能触发

楼主(2016-06-09):
机器接来单电池能显示,插适配器不能充电,电流表0.11A,保护隔离不过,充电IC是BQ25A,谁知道是什么型号,求图纸

补充内容 (2016-6-10 16:34):
解决,BQ24725坏,下管击穿,G和D相通,换掉下管,G极阻值无穷大,换BQ725A

补充内容 (2016-6-10 16:42):
BQ24735可以替换BQ24725

网友:
直接更换BQ25A,好的机率很大

网友:
对直接换好点!

网友:
直接换充电芯片……

网友A:
查充电电路吧   其实保护隔离不过 直接飞线最快

网友:
这电流大啊,摸也能摸出来啊。

网友:
冲放电路的问题大

网友:
隔离是n管吧,高电压开启的

网友:
型号就是BQ24725啊

网友:
BQ24725
图纸参考下图

网友:
论坛有bq25a的pdf 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充电电路吧   其实保护隔离不过 直接飞线最快

你说的飞线是去隔离管直连吧

网友:
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