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不触发

楼主(2016-06-09):
cq43 amd cpu 集成的。
待机0.02 一触发 开关等亮了,可是电源接口灯灭了,测量 3 5v 也是出发后就没有3 5v了, 出发后电流0.08
cpu
不触发

网友:
3 5V转换电压看下,各电感有无阻值不正常的

网友:
防静电管拆了吗?试试,之前我也试过这问题就跑了很多弯路!

网友:
只能仔细查电路了

网友:
会不会但下去啊

网友:
3,5v转换电压可能有短路导致3,5v保护关闭

网友:
可能后级电路有短路 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