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35 MS7641转一下掉电

楼主(2016-06-09):
V星880GM-E35 MS7641转一下掉电,原故障不出CPU电压

原故障是通电不跑码,无CPU电压

直接加焊PWM ISL6323B 后,通电一下子就断电 不接12V不会断电

测ISL6323B eN无电压 正常应该是1V左右,,悬空EN相连三极管

不插12V,开电,然后热插12V,然后再点RESET针,能正常亮机

上管没发现短路 把三极管拆了 直接飞线过去 5脚   说明一下 这是乱来的  但是可以亮机  测试半个小时  不知道耐用 不耐用

网友:
这个板子有图纸的,担心不稳定的话,你可以看下这里是不是开启不对?

网友:
飞线后发现 进系统花屏  没办法再拆下来修  仔细研究了一番  发现不能这样飞线 一定是缺信号了  把飞线去掉  在下面查到 这个三极管有5V  但是 边边的6脚  芯片 没有5V  因为都跟三极管导通的 明显断线 直接接一根过去 顺利开机 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