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A215FA屏如何测量Gate IC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2016-06-09):
今天闲来无事,维修一台别人不要的21.5长城显示器,屏是中华CLAA215FA。故障是灰白屏+渐变的花屏,无任何图像,屏坏。
在论坛上搜索维修经验,这篇帖子直接给出了故障点之所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712-1-1.html,我按照他的方法,就修好了这个屏,感谢ID:yangyongshuai

帖子没有说明如何测量GATE IC上电压是否正常,我就在维修前刮开各个测量点,结果连地线都找不到,只找到了3.3V的电压和逻辑板上面的3.3V是通着的,其他一概测量不到。
按照“第一行模组缺少高压,第二行模组缺少负压。”的说法,假如gate 模组上的线和逻辑板是直通的话,那么在第一行模组上,就应该能量到负压;第二行模组上就应该能量到高压。但是两根正常的线和逻辑板是不通的,每一组gate模块上同样位置的线也是不通的。不知道它的走线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大师能给指点一下,或者介绍一些相关资料,让我们能判断测量出是模块上那组电压出问题了,不能每次都指望别人的经验啊。不胜感谢!

网友:
这个是侧排线和逻辑板断线吧

网友:
貌似不全是,因为测的完全不通,不知中间有没有通过IC转换一下。

网友:
屏幕中间一条宽的横线,是我四处刮线找测试点不小心把头发丝细的信号线刮断了,倒不是焊坏的。其实这个膜很耐高温的,不容易焊坏。

网友:
手头有一些液晶维修站的维修资料,维修站可以做到修逻辑板的各个电路,厂家给了完整的测试点、波形、易损处;但涉及到source ic和gate ic的故障,一律要返厂修。(总不能让售后在软膜上飞根线修吧,这也太不‘正规’了)。所以能在膜上找点飞线的人,真是高手,关键是他能找得到是哪个点!

网友:
貌似不全是,因为测的完全不通

网友:
楼主能否来张升压IC的写真,我这台烧糊了看不到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