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40p 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06-09):
接到一台破破烂烂的HP机器= =以为很烂。拆开还是I5的。独显。裸机上电0.35A。
目测CPU没工作,实测CPU电感无电,对地15欧,不上CPU,445欧
供电芯片62883,测条件
17脚VIN,19V
16VDD,5V
25脚VCCP,5V
31-39,VID和VR_ON,均无电压0V
40脚,3.3V
1脚肯定也没电压。
= =小小白求助

网友:
VR_ON  没电,查此开启为什么没过来

网友:
看看板子上,别的电感电压出来没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学习

lvjingang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看看vron来源是什么,查查1.05v vtt正常不正常

网友:
从开启往前查

网友:
这个好修呀,电路,查vron的连接路线

网友:
开启没有看看是不是EC发的   如果是刷个BIOS

网友:
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了,查前面的供电是否都出来了,查VR_ON这个开启信号

网友:
要按时序修

网友:
往前查吧,VRON都没有

网友:
楼主先换芯片排除

网友:
VR_ON经过两个电阻由EC控制。正在查EC

网友:
开启没有啊,查开启

网友:
其它电压正常吗?查下开启信号从哪来的

网友:
顺着VR-ON找啊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vron  上电路图

网友:
备份BIOS,先刷个BIOS也许有惊喜

网友:
已修复= =放了几天,换了一个方向,少一个VCCP电压,这个电压出了才会出CPU电压。VCCP供电芯片VCCP_EN木有电,继续查来源。上图 U42,1脚没电= =其他均正常,阻值都正常,R746拆除后,测量U41A,1脚,依然无电。然后装上R746
拆除U42,R746依然没电,继续拆= =装上U42,断开U41A的1脚。电流上去了= =。VCCP_EN肯定出来了。炸了= =更换U41,正常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