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故障+不稳定的华硕P8H61M-LX REV1.01维修带点运气成分

楼主(2016-06-09):
型号:华硕P8H61M-LX V1.01
故障:偶尔能亮机卡logo  偶尔不能开机
注意:我想说的是 这板子不上CPU不触发

二手APP收来的板子 20块包邮,买回来练手。问客人什么故障,说是说不清。下面开修:
裸板通电测试,不触发。开心啊~!把所以条件测试一遍,最后一步IO没有把PSON#拉低,开心,迅速换IO。尼玛,还是不触发,再换一个还是不触发,丢在一边。一次逛论坛偶尔看到一个大哥说这板子不上CPU不触发。赶紧上个假负载触发了。
下面测量各大供电都正常,上CPU内存屏幕亮了。卡logo,不上外设不卡。慢慢测试PS2键盘不接就好。换掉PS2前的2个排阻故障依旧,换接口,不卡logo了到这里都算简单的。
进一步测试发现偶尔不能点亮,亮机的时候也不能点RESET重启。板子不稳定。测量不能点亮的时候没有CPU供电(有一次发现内存供电也没有),唉H61芯片组就怕这个,按时序来吧,测量IO 82 O_PWROK脚0.4V不正常 打开点位:

O_PWROK 通过一个822 同时也进入桥。哈哈,华硕 ~~~~换掉822问题依旧。再看

822跟下面的三极管有关系,下面5个三极管都是彼此联系的,不管了。一下 5个一起换 箭头左边那个822也换了,有料就是任性。换好了有效果了,每次都能点亮,也能复位。但是有来了新问题,第一次开机都正常,点重启键重开机蜂鸣器能响但是屏幕还是不显示。还有问题,我崩溃了~!先上换了5个三极管 2个排阻的图~!

板子丢一边 ,今天无聊拿起来继续研究。脑子一动突然想起来,有一次不亮机,内存供电没有
目标放到内存这边来。发现内存供电芯片有点歪,估计以前修过,换个PWM,问题依旧。再看到内存PWM上面的小八脚。拆了。再试机,一切正常了。问题到此维修结束。
PS:那个小八脚我看论坛说是通病,具体干嘛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拆了就好了。

写的感觉挺顺利的。中间换了CPU管理芯片,刷BIOS,各种元件都换了,修的累死了。有分的加个分吧 装系统测试一上午没事。无数次开机重启也没事。

补充内容 (2016-6-13 20:53):
郁闷啊这板子,卖出去没2天。。5V又报错 电压过高。。。换了个103排阻

网友A:
lz在哪卖的板子?20元包邮

网友B:
那个小八角是不是控制超频的啊

网友:
能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C:
特别是有时内存供电不稳定,这个如果不仔细观察还真会容易忽略。

网友:
特别是有时内存供电不稳定,如果不仔细观察还真会容易忽略。

网友:
大师级维修,加分了

网友D:
楼主请问你有什么理由去换IO,条件你查了吗?还有PWROKD的来源在哪里?小八角的芯片是管什么用啊?楼主你这样发帖会害死新手的

网友E:
修板技术就是这样练出来,不过H61真心没收的必要。收点P67、B75、Z68、Z77这样的板子来修修,卖出去的价格也高点。

网友F:
H_SKTOCC#   CPU插入检测!

网友F:
PU14   UP6262  通过 8脚  调节   内存供电!

网友G:
一步步成长  值得鼓励
现在  我就修些小供电问题 难点的 就不搞了

网友H:
这个板子,被你修成什么样了,本人家就两个故障,你给搞了这么多,又是换IO,又是换那么多排阻和三极管,只有0402封装的822排阻才容易坏,你拆掉这个小八脚其实就是技嘉和华硕还有微型系列的通病,UP6262,这个芯片能控制内存供电,

网友:
该板子故障就是多

网友I:
完全 就可以换板了。

网友:
谁也不喜欢折腾复杂的问题,但修疑难杂症技术才能成长~~,
.................

网友J:
楼主  2收APP在哪  什么名称来着`

网友:
能修好就是王道的,其它的都是浮云。

网友K:
卖板子真划不来,上次卖2块板子,运费都20了。。20包邮我宁愿不卖了。。。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修这机器搞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卖板子真划不来,上次卖2块板子,运费都20了。。20包邮我宁愿不卖了。。。

我这一般都是江浙沪 邮费6块 便宜 远的也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在哪卖的板子?20元包邮

坏板子 闲鱼上找的 不容易找到。。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八角是不是控制超频的啊

不知道哦。。我也是新手,有些都是看帖子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别是有时内存供电不稳定,这个如果不仔细观察还真会容易忽略。

点不亮的时候基本无数次是CPU没供电,,就有那么一次 测了下内存没供电,其他时候都有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板技术就是这样练出来,不过H61真心没收的必要。收点P67、B75、Z68、Z77这样的板子来修修,卖出去的价格 ...

大神。我才刚会些简单的维修。那么高端板子。成本太高了修坏了就歇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H_SKTOCC#   CPU插入检测!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这板子确实 点不亮的时候 把CPU重新安装几次就可以了。然后一段时间可以点亮。。在过一段时间灯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板子,被你修成什么样了,本人家就两个故障,你给搞了这么多,又是换IO,又是换那么多排阻和三极管,只 ...

没有一个故障时我搞出来了的。。除了那个不触发。 你天生知道 不生CPU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完全 就可以换板了。

练手学习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楼主  2收APP在哪  什么名称来着`

闲鱼,X宝的二手交易平台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你有什么理由去换IO,条件你查了吗?还有PWROKD的来源在哪里?小八角的芯片是管什么用啊?楼主你 ...

本来不晓得不上CPU才触发,测量了开机条件最后一步,IO必须拉低PSON#,可是没有拉低哦。  PWROK来源IO发给桥,桥发送PROCPWRGD给CPU 然后产生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闲鱼,X宝的二手交易平台

多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步步成长  值得鼓励
现在  我就修些小供电问题 难点的 就不搞了

我那个精英代工的H61放弃了。。哎

网友:
楼主你这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吗?这样经验是有了,但技术成份不足

网友:
小弟看了也很暈,謝謝你的分析和建議

网友:
成本太高了修坏了就歇菜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最怕就是这种不定时出现的问题,怎样去找问题?

网友:
郁闷啊这板子,卖出去没2天。。5V又报错 电压过高。。。换了个103排阻

网友:
目测小8脚芯片 应该是用来 SMBUS总线调节内存电压的

网友:
把台式机主板搞好再笔记本0.0

网友:
新手  学习了   不过看不大懂

网友M:
楼主基本把能换的,都换了吧,功夫很厉害,耐心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基本把能换的,都换了吧,功夫很厉害,耐心很好啊

初学者。。没思路。。2个月了才弄好十来片主板。而且是自学的 太累哈哈。。没师傅引导

网友N:
楼主确定是拆了而不是换了?难道是可有可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确定是拆了而不是换了?难道是可有可无的?

拆了。。。可有可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PU14   UP6262  通过 8脚  调节   内存供电!

这图看不清啊 谢谢解答疑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PU14   UP6262  通过 8脚  调节   内存供电!

对了 大神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这个板子的4个SATA接口中间的822排阻是链接什么信号的 之前这板子触发老是不稳定 后来换了这个排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本来不晓得不上CPU才触发,测量了开机条件最后一步,IO必须拉低PSON#,可是没有拉低哦。  PWROK来源IO发 ...

以前intel原装板就要上cpu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哦。。我也是新手,有些都是看帖子修的

楼主,5V 12V报错换哪里的103排阻啊?谢谢!!!

网友:
能修好就行,,老司机

网友:
我看了楼主方法试试看

网友:
看着挺难的,

网友:
5V报错是电源是20针 不是24针吧,华硕的板子爱报错

网友(2016-11-01):
楼主确实很有探索精神

网友:
有问题的还不是1个。我看精力有限,能不搞还是不搞了。

网友:
高手修得不错。。。。。

网友O:
我问下,排阻822拿万用表测是8.2K还换吗,

网友:
佩服你的耐心啊,

网友P:
哥图纸能传一份给我们吗?

网友:
点位图有时候不是很好看出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哥图纸能传一份给我们吗?

点位图。。论坛有的。。不能重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问下,排阻822拿万用表测是8.2K还换吗,

不行换一个好了。翻新点。。有时候华硕的牌组是虚汗的。

网友(2016-12-19):
卡LOGO和键盘不能用都是103排阻故障吧  从点位上看键盘5V供电是直连103排阻的 卡LOGO是CPU参考监控电压过高 也就是IO的103脚 也是直连103排阻的 楼主不要误导别人啊

网友:
卖出去没2天。。5V又报错 电压过高。。。换了个103排阻    这才是真正故障  也就是说2天返修才修好真正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