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5彩机,打印多张。偶尔会有空白的。哪里问题

楼主(2016-06-09):
hp1025彩机,打印多张。偶尔会有空白的。哪里问题
问题

网友:
先换驱动板看看 还有更换鼓芯 试试

网友:
这个不好弄不稳定没有板测试

网友:
还是先抽个电脑或数据线试试吧。判断是电脑还是打印机的事儿,多数是软件固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