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UK Z1摔碎屏自己动手换

楼主(2016-06-09):
Z1手机不错呀,用的非常顺畅,和果6P比不差,关键是有双卡,6P都扔了,怎么没有人发维修贴?我来开个头 ,呵呵

网友:
拆机的时候务必注意射频线,别拉断了,不然特别麻烦,不好买,自己非常小心的接上了,运气好!

网友:
6p都扔了,。。。楼主动手能力蛮强。

网友A:
射频线断了可以直接用细铜线接哦

网友B:
不是贴合屏奥

网友C:
请问楼主6P扔哪了  我现在去捡还能不能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射频线断了可以直接用细铜线接哦

不知道怎么用铜线接,我是插进去后点502固定的,电缆线只有1mm,无法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贴合屏奥

是贴合屏啊,现在的手机都是贴合屏了,ZUK Z1是去年底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6P扔哪了  我现在去捡还能不能捡到

早点说撒!

网友D:
楼主威武。你是连外壳一起换的 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射频线断了可以直接用细铜线接哦

直接把扣线的座子取了中间那个点对点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扣线的座子取了中间那个点对点飞

线短一点点,怕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威武。你是连外壳一起换的 么

屏幕和面板一体,外壳没换

网友:
也可以了,多换两次就熟了

网友:
确实,熟能生巧

网友:
换的屏比原装的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