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航嘉400W的电源12V输出到底是多少W

楼主(2016-06-09):
帮忙看看这个航嘉400W的电源12V输出到底是多少W,一个150W的显卡能点亮但再挂个硬盘上去硬盘就认不到了(能转),拔显卡拔了就能认到硬盘(硬盘肯定是好的),按这个电源上的W数加起来快500W了,肯定不对的,所以帮忙看看这个12V输出是几W

网友A:
现在的电源,标称的都是虚的,,其实没有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源,标称的都是虚的,,其实没有那么大

关键这货还是航嘉的勒

网友B:
呵呵,你功率和电流都没分清啊。你这个电源的12V的最大电流是16A, 最大192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功率和电流都没分清啊。你这个电源的12V的最大电流是16A, 最大192W左右

不是12V X 16A结果就是功率吗?

网友:
航嘉也有假货

网友:
这个电源的来路可是正规的不能再正规了,我自己用的

网友:
换个电源就知道是不是电源坏了啊!

网友C:
额 348W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额 348W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那它的峰值功率是不是有470?

网友(2016-09-08):
引用 网友D:
那它的峰值功率是不是有470?

最大功率应该能到500W

网友(2016-12-25):
朋 友能留个你的QQ联系方式 吗,我刚在手上也有一台A1312

网友E:
朋 友能留个你的QQ联系方式 吗,我刚在手上也有一台A1312一体机,用一段时间后暗屏,开启和调节都有的,供电12V也正常,能否分享下你后来是换灯条好的还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朋 友能留个你的QQ联系方式 吗,我刚在手上也有一台A1312一体机,用一段时间后暗屏,开启和调节都有的,供 ...

我后来没换灯条,风险太大,不过后来那人去同行那换了灯条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后来没换灯条,风险太大,不过后来那人去同行那换了灯条就好了

好的,谢谢你啊。我也是不想拆灯条了,本来能显的。等下把屏搞坏了。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你啊。我也是不想拆灯条了,本来能显的。等下把屏搞坏了。麻烦

是的,毕竟屏不便宜,而且灯条也不太好换,这钱难赚

网友F:
航嘉的,还可以啊!

我一直卖航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航嘉的,还可以啊!

我一直卖航嘉.

可以是可以 ,可能功率跟标示的也是有点出入的,杂牌200W标400W,它可能250W标300W

网友:
W=U*I  功率=电压*电流

网友G:
这货1000W的和磬石600W 的价差不多,看现象就是拉不动了。你这什么显卡这么大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货1000W的和磬石600W 的价差不多,看现象就是拉不动了。你这什么显卡这么大功耗?

6870显卡而已,我的电源是额定400W,哪来的1000W和600W

网友H(2021-03-03):
楼主还在不?我的这玩意,我也想知道是多少瓦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