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台式机的思考

楼主(2016-06-09):
怎么选配最佳的CPU    +   主板    +    显卡    组合?              也就是说,不管是DIY什么价位的台机,我们怎么来考虑其最佳兼容性、稳定性和整机性能?

补充内容 (2016-6-10 11:10):
开店给客户配电脑,配的好不好应该是一门学问...所以在这里想大神们请教呀

网友:
淘宝上看看,就会了

网友A:
你想多了。。。。。,只有看使用偏向哪一方面。没有具体使用要求,怎么可能有最佳配件组合?除非没有价位限制,全部上最强性能的配件,这不是扯淡吗

网友B:
无语 你还是给个预算吧 非要说那可以买一个好电源 机箱随意 主板呢尽量买英特尔芯片组 AMD实在不争气不进反退 主板,内存,电源去靠谱的商家去买 CPU的话无所谓了 硬盘差价不大随意

网友C:
先根据需求定CPU,再定显卡,主板知名品牌就好.

网友D:
在我看来上最新最贵的准没错

网友E:
现在的兼容XD已经很好了,BIOS是很神奇的,厂家早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F:
上京东一大把,根本不需要折腾

网友G:
经济实会,DIY最佳的选择。。

网友:
本人观点,还是要看机主购买有什么用途,高于机主的实际用途都是可以的~,稳定性,现在的主板一般在3年内是不会发生什么状况的~。特别低功耗的主板故障几率更低。反正3年左右是没事的。我一般都喜欢选配AMD集成显卡系列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只有看使用偏向哪一方面。没有具体使用要求,怎么可能有最佳配件组合?除非没有价位限 ...

您说的偏向,无外乎工作 、家庭、游戏,我想说的问题是具体的考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语 你还是给个预算吧 非要说那可以买一个好电源 机箱随意 主板呢尽量买英特尔芯片组 AMD实在不争气不进反 ...

给客户的电脑电源必选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根据需求定CPU,再定显卡,主板知名品牌就好.

嗯, 那怎么根据CPU 定显卡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在我看来上最新最贵的准没错

大兄弟,不是每个客户都是土豪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兼容XD已经很好了,BIOS是很神奇的,厂家早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确定吗?真的已经不用考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京东一大把,根本不需要折腾

不是自己买电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经济实会,DIY最佳的选择。。

是的呢!所以还是有许多客户会选择自己组装

网友:
没有最佳吧,主要看客户需要什么样的,如果他要普通办公你不可能给他配个I7  980显卡吧。

网友:
选品牌的   品牌也有便宜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确定吗?真的已经不用考虑了吗?

你配机器不就是根据用户需要来的? 好像你还要在此大发言论呀,那你就好好说说的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确定吗?真的已经不用考虑了吗?

求助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兄弟,不是每个客户都是土豪呀

看预算  看用途   在进行合理搭配

网友:
这只能看客户给的价钱了     在客户的接受能力内    你也要能赚钱

网友:
这只能看客户给的价钱了     在客户的接受能力内    你也要盈利

网友I:
这个你要询问客户做什么用  大概需要什么配置 或者大概哪个价位 如果跟你说要配置的 那就是跑过别家或者网上查过价格  尽量用INTEL平台的 相对的稳定点 AMD遇到好多CPU出问题

网友J:
进来看一下的,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原来大家差不多都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进来看一下的,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原来大家差不多都是这样啊,

有差异的也许人家不透露呀

网友:
这个你看需求。然后了解各个cpu、显卡的性能。问问。然后价格你自己加起来,做个表格。总结一下

网友:
看客户买来做什么,是炒股,还是打游戏,还是学习~,按照需求出配置,再核算价钱,不要老想着自己怎么喜欢就怎么给顾客推荐~,主要是要看顾客买去做什么用途,
关于具体选什么型号(cpu,内存,硬盘,显卡),那就要你自己的使用经验了。这是需要你自己慢慢积累的~。
再你拥有基础后才有能力,给顾客推荐~。

网友:
满足客户的要求就是最佳配置,否则即250

深爱及海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不喜欢250

网友:
   这还不简单,专门准备几套配置。入门级的,只是家用看电影上网之类的,学生用的有时打打网游的。发烧友用的。
   入门级的,AMD  A4 6300 +A68主板+4G内存+1T硬盘(或120G固态) 英特尔的 奔腾U+H81 或相当级别的六代U+主板。 再加个21.5的LED 或24的LED.
   学生用的  推荐APU   A8 7650K +A68或A88主板+240G固态或1T硬盘 配上双通道,4G *2  ,独立显卡都可以不要了,核显跟GT730 R7 240 差不多   玩点LOL CF也可以了。建议上240固态速度快。如果客户喜欢上独显,那就X4 860之类的+GT 750TI  或R7 3XX之类的。独显建议上到700左右以上的档次的。400-500的还不如上A8 7650。内存上两条还是单条你随意了,反正双条4G*2 跟单条8G也差不了几块钱,万一以后过保后坏了一条还有一条。。。。。
   如果喜欢英特尔  。。。这个有点纠结,英特尔不上独显游戏性能差不多比APU差上一半,上个G系U嘛,双核双线程,有点过时价格也跟X4 860差不多了。上I3呢价格都600多到700了,比同性能的AU要贵上个300多,单核性能不错,多线程就跟X4 860之类的差不多少。如果客户对英特尔比较有信仰那就装I3吧,起码4个框框看起来也好看一些。
  比较发烧的,就推英特尔了,I5 +主板+1000以上的显卡或I7+三四千的显卡。。。

  一般的说,CPU千元以下首选AMD   ,I3也可以考虑。 千元以上就I5 I7了,除非指定要E3就装E3吧。
如果玩游戏, 400以下档次的独显不用考虑,直接APU  A8 A10   组双通道+固态硬盘。
  600-700独显档次的,CPU用 X4 或I3

  重要的是:1、尽量上固态硬盘!  120G或240G之类的  或 120G固态+1TB机械硬盘。
                 2.  电源要好一些的,毕竟你还要负责保修,上个一百多两百的长城,金河田,航嘉 什么的,电源不好机子容易出问题。那种几十块进货价的电源就用来给一些客户的老机子换电源用。
                 3. 四核的CPU记得用带热管风扇  ,四五十左右的就好了,AMD的如果在机箱屁股后加个机箱风扇最好不过了。会省去你很多麻烦。双核的你随意,不过还是建议能上热管的就上热管。或者A8 CPU自带的热管风扇,你可以留着,给客户换成四五十的热管风扇,  留着的自带的热管风扇可以给客户装到AMD 双核机子上,也显得大气些,看你怎么收费了。
                  4.  显示器尽量要21.5寸以上的! 能24最好,能IPS屏最好!显示器是直接给人看的,效果不好的话影响很坏,像那种低端的可视角度小的,尽量不要拿。个人看法,显示器如果不拿个24或27的IPS的,那能叫显示器么!
                  5.键盘鼠标随意了,不要太差的,那种30左右的套装也行的。如果玩游戏就拿个双飞燕之类的鼠标也就30多点进货价啦。  机械键盘也可以考虑!  一百多的国产轴的也可以了。青轴手感好,但响声大,黑轴声音小但手感稍有点重,  茶轴红轴介于中间属于万金油一类但厂家出的少一些。推荐用红轴茶轴,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用。如果对键盘要求高的,最好拿采用樱桃轴的机械键盘,就是有点贵。一般没有三四百以上拿不下来。

     至于品牌问题,主板如果一线品牌的几百块的首推技嘉,堆料王不是浪得虚名的。某硕的低端板返修问题要高些。一千以上的某嘉和某硕都可以。  但...................尽量不要用某星,那是什么玩意啊,我被坑过。还有某泰也不怎么好。二线就随意了,看你那的代理吧。
     显卡A卡主要是蓝宝石和迪兰,N卡索泰。  其他品牌也随意了,看你信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你要询问客户做什么用  大概需要什么配置 或者大概哪个价位 如果跟你说要配置的 那就是跑过别家或者网 ...

你装过H61的机子吗

网友:
昨晚上发的都不通过审核  ?白打了半天

网友:
入门级:看电影上网页聊QQ的,AMD  A4 6300+A68主板+4G内存+120G固态,或者上4G*2组双通道,也可以玩玩LOL了。INTEL    G系奔腾+H81+4G+120G固态或者上六代U和1151产板+DDR4内存、

网游类的   能玩一般游戏的, 又有预算要求的。
    无独显配置之核显配置:A8 7650K+A68或者A88+4G*2+240G固态  性价比高。如果配INTEL的要上I3了贵了三百左右,还得加个GT730或R7 240档次的显卡,整体要贵上个七百块钱来了,游戏性能差不多,不是很推荐。
   有独显配置:  需要跟核显拉开档次,建议要上700块以上的独显如GT750TI或R7 380之类的。AMD X4 860K+GT750TI…………。  或者I3 +750TI      ,硬盘用240G固态就好了。内存建议上8G,两条4G最好价格差不多,而且过保后坏了一条还有一条,也可以拆了给别的机子用,比较方便。
高档游戏类,建议用INTEL的CPU, I5 + 一千多到两千的显卡或I7+两三千以上显卡,上240G固态就好了。有容量要求的可以加个1TB机械。

    主板选择:  要考虑品牌的话,几百块的主板先考虑某嘉,千元以上某嘉和某硕都不错,某星最好不要,问题太多坏了也好难修的。二线主板就随你的意了。
    显卡:  喜欢品牌的A卡就蓝宝和迪兰,N卡就索泰。其他牌子随意了
    电源:自己出的机子最好用个好点的电源,也就贵个几十百把块,以后省事,少点问题。用个一百多到两百的也差不多了建议上270W。再高端点的机子用个三四百的电源也够了。

  显示器  :  最少21.5以上,24的比较合适,27的也很好,建议优先考虑24,能上IPS屏最好用IPS屏,这是一台机子的面子,显示效果好人家会觉得其他配件也好。

散热器: 只要是四核以上CPU,通通上热管风扇,那种四五十的就好了。AMD的再机箱屁股后加个机箱风扇更好。

如果整体预算在2500左右的,直接A8 7650K的配置,可以上个24的IPS屏了  。基本上大多数游戏都能玩。开低点效果玩个坦克世界和战舰世界都不是问题。

  在4000左右的可以考虑I5+独显  。3000左右的就上X4 860K+独显或者I3+独显了。如果上AMD的,比INTEL的要省三四百块,可以上个好外设了。

高配置的电脑,最好给他整个机械键盘,青轴和黑轴手感有点极端青轴还比较吵,就上个红轴和茶轴好了,比较适合第一次用机械键盘的人。便宜点的就用个国产轴的也就一百多两百多的样子,好点的就用樱桃轴了,有点贵,没有三四百以上还不好拿到。

网友:
H61是什么东西 没听过呀 能吃吗 拿出来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