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不充电

楼主(2016-06-09):
ipad4 接充电器,无充电电流,充不进电,但机子有充电图标。机子接电脑也无反应。电池用可调电源可充电。尾插以换,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查电池充电电路

网友:
先测试下尾插接口13、15、21、23脚阻值是否正常(一般没问题)  在测下U2旁边的C5934是否有5V。你这个有显示充电充不进基本有5V。  直接换U2吧  换1608A1  换万用的或者10A1的会开机不正常。

网友:
主板问题,,,查下MOS管两边电压

网友:
这个是充电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查看充电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IPAD5的,有充电图标,但充不进去,电池,未插都换了,现在怀疑是充电IC问题,但收不起价,不搞了

网友:
查USB管理和mos管一般都是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