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关管相连的电阻是红红灰金,22G欧姆

楼主(2016-06-09):
显示器开关管相连的电阻是,红红灰金,22G欧姆
这个电阻阻值怎么这么大
我上次修到一台显示器就是这个电阻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颜色看错了吧

网友:
这个电阻是很小的,你这不对呀

网友A:
这是个限流电阻,哪会那么大?

网友B:
一般是0.22欧姆,0.47欧姆一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限流电阻,哪会那么大?

没有看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0.22欧姆,0.47欧姆一类的。

这个就是红红灰金

网友:
s级对地接的吗?那个电阻不超过0.5欧

网友:
是开关管S脚接地的吗?如果是的话一般是0.22  0.33  等

网友:
应该是烧变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