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41-70 I5-5257U 原机集成显卡 BIOS 25Q64FV

楼主(2016-06-09):
刚刚修好的联想进水本  型号 S41-70 I5-5257U 原机集成显卡 BIOS  25Q64FV  编程器读出来备份,擦除后再写入,反复验证绝对可用,有图有真相

联想 S41-70 板号 LT41 MB 14217-1M 板载I5 集成显卡 原机 25Q64FV BIOS 备份

网友A(2017-07-22):
亮机速度很慢,备份的还是不太好用,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速度很慢,备份的还是不太好用,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亮机慢,将你的原程序和这个程序自己合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2017-10-20):
楼主进水机器开始是什么表现?我遇到的是不触发,待机正常,按下开关指示灯亮,电流不跑,EC换了 BIOS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进水机器开始是什么表现?我遇到的是不触发,待机正常,按下开关指示灯亮,电流不跑,EC换了 BIOS刷了 ...

修机器要仔细看故障,查线路,分析电路上电时序原理,不要动不动就换这个芯片那个芯片,先将原理搞清楚再修机器,这样成功率才高

网友C:
我的机器是独显。开机无显示,刷了认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器是独显。开机无显示,刷了认不到硬盘

你认为BIOS程序和认不到硬盘有关系吗,好像没任何关系吧

网友:
刷了机器开机慢吗  不知道好不好用 有谁刷过的 说来听听

网友:
谁刷过吗 说来听听  不知道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2019-12-21):
我就需要开机慢的,我这里有个需要二次开机才识别硬盘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