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主板,老是无故重启怎么办

楼主(2016-06-09):
华硕p8b75主板,老是无故重启怎么办

网友:
重启是最难修的呀  死机掉电还好搞些 先加焊一下桥

网友:
查一下网卡启动信号是否正常    查一下CPU  PG的后级时序

网友:
频繁吗?换条内存加压测试下,不行再换电源试试,感觉你都还没确定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AMD的我还碰到过U的问题,无故重启的

网友A:
刚才有块华硕的H81板子也是使用中会自动重启,不定时,已经送走了。没修,还有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有块华硕的H81板子也是使用中会自动重启,不定时,已经送走了。没修,还有保修

不稳定的故障现象是维修里比较头疼的,就算是焊接不良,这种物料消耗的小,但也太浪费功夫,会让人深深体会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境。

网友:
这样自动重启是不是要先查一下复位啊

网友:
找到温控    抹杀掉他

网友:
唉    这种我一般都做些基本的测试     修没有太大的利益还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