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M-DS2 REV:1.1 无CPU供电

楼主(2016-06-09):
今天接到一片技嘉A55M-DS2 REV:1.1的主板
主板现在不跑码
测量无CPU供电,CPU的供电上管D级被拉低成了8V,无核心供电
其他供电都正常
把主板上面的A4-3400 CPU和内存条放到好的主板上,可以开机,能进系统
有人修过这情况吗
不装CPU,诊断卡跑码48,CPU核心电压0.79
装上CPU,无CPU供电,而且上管D级被垃低到了8V,不装CPU是12V

求思路
BIOS刷过了

问题解决,电源有问题,换一个好了

网友:
这是大短呀  用手都可以摸出来吧

网友:
有图纸吗?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这种一般的维修思路就是查下CPU供电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