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故障排除

楼主(2016-06-09):
请教哪位高手。电脑硬件故障引起的死机一般多长时间出现。假如电脑死机在3小时出现,如果是硬件上的原因用替换法排除故障,那每个硬件都去替换,一个硬件用3小时,那排除每个硬件故障就要花费很多的时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
假如电脑开机就死到启动界面,这种情况还好判断硬件cpu、内存,显卡,主板,硬盘的问题,因为这种一开机就死的情况就直接用替换法一个一个替换就能排除故障。问题来了,要是死机的时间在5个小时,如果用替换法一个一个硬件替换那要用很久的时间,而且假如替换一个硬件很久都没有出现问题,但是过几天硬件又出毛病了,遇到这种误判。遇到这些情况该怎么处理呢?我只是说是硬件上的毛病!

网友A:
单从硬件角度来说CPU、内存出故障的概率很小,除非工程版CPU或维修过的内存!而在主板无故障的情况下,显卡除非点不亮或维修过,不可能过一段时间出问题!那么剩下来就是硬盘和主板了,主板在楼主设定的情况下出故障的概率最高!而硬盘出问题一般会蓝屏并显示出错代码!楼主寻着这个思路应该不难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从硬件角度来说CPU、内存出故障的概率很小,除非工程版CPU或维修过的内存!而在主板无故障的情况下,显卡除 ...

老弟cpu的故障可能低,但内存的故障就比较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弟cpu的故障可能低,但内存的故障就比较高了。

把最有可能的代换试一下

网友:
你所说的内存故障大多是接口氧化或未插好!真正内存损坏的并不多!且像内存这类故障大多在进系统前就暴露出来而很少像楼主设定的隐形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