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显存测试软件问题

楼主(2016-06-09):
怎么看mats.exe 这个显存测试软件版本是多少?

网友:
没必要看只要试下知道支持哪些显卡就行了!

网友:
有必要看的 怎么没有必要

网友:
不知道版本 怎么会知道支持测试哪些型号显卡

网友A:
运行后它在左上角有显示版本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行后它在左上角有显示版本号...

你能发图片 让我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