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L700一台,问题奇葩

楼主(2016-06-09):
L700不触发,测量发现EC的MAINON和suson两个信号收到南桥的信号后没发出,ec条件正常,然后把这两个信号的脚位翘起,发现按下开关两个脚都有3.3v,最后发现只要MAINON,脚翘起,两个信号都会出来,查到PQ28,发现把PQ28拿掉,就可以触发,换了pq28,还是一样的故障,有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下,为啥一上PQ28就不出MAINON吗?

TE5D_INTEL_DISCRETE_11_0105_V1 TOSHIBA SATELLITE L700.pdf

网友:
热下南桥试下,,

网友A:
去掉PQ28虽然会触发,但是不会产生二级供电,如+3V.+5V,+1.5V,

故障点应该不在此处,继续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PQ28虽然会触发,但是不会产生二级供电,如+3V.+5V,+1.5V,

我把pq28,13脚短接啊,可以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