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60上cpu掉电

楼主(2016-06-09):
v360铁壳烧了,把四个铁壳换新,不装cpu,供电都会出来,cpu1.36v,把cpu装上电流上到0.17就掉电了,不上cpu电流上到0.36,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可以肯定,铁壳换的没问题

网友:
什么都没有百分之百的 有那么肯定吗

网友:
去掉其中任意一组,都有供电,1.36v

网友A:
芯片你没有换嘛

网友:
铁壳我一般都不相信,一般都是改普通mos管上上去,心里面踏实些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继续查 CPU供电相关元件

网友:
感觉还是铁皮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你没有换嘛

换了,一样

网友:
铁壳的真心不想修

网友:
大电容的啊 。大电容拿掉。上470的 来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