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50HM简单维修

楼主(2016-06-09):
二修,不过没动什么上电电流只有0.04测没有内存供电,没开启

由SUSC#开启,电压只有0.56
但SUSB#电压正常,

也去了EC

SUSC#一是被EC拉低,二是桥发出不正常

我就断开桥和EC
发现桥那端还是0.56
所以直接换桥

65的桥,坏得最多了

换后直接亮机

上个BIOS,图纸论坛有,BIOS有图有真相

网友:
看到位这主板主是比较烦的那种

网友:
看图片EC似乎也有动过的痕迹

修的很流畅 加分

网友:
有那样独显的板子都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没见过这种机子

网友:
有图纸就是爽.

网友A:
这是什么牌子的本本呀?是微芯吗?

网友:
你怎么短开EC 和桥的

网友:
这是啥机子还有个大大的显卡板

网友:
楼主,是牌子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也想问怎么断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牌子的本本呀?是微芯吗?

未来人类,一代的机子了,好旧的

网友:
这种国产货楼主电路都分析的这么好,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