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IPHONE 6 完全无触摸 维修实例

楼主(2016-06-09):
今天接一台完全无触摸的机器,没进水,没摔。先测一下电压。正负5.7都正常。测一下1.8V GRAPE 无,那主触没工作,再测一下主触摸供电,PP5V1_GRAPE 这也没有,问题找到。5.1V来自显示触摸供电芯片。本人懒,因为显示正常,只有触摸的5.1V没出,直接加焊一下OK了。

网友:
简单明了,值得学习

网友:
你加焊绝对用不了多久,最后还是更换芯片或者重置

网友:
这个芯片不太容易虚焊的,估计应该有别的问题导致无触摸。

网友:
等着返工

网友:
长见识了,遇到时偿试一下。

网友:
手机的理论简单多了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网友:
估计要返工。  cpu虚焊的。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和电脑显卡一样,最好重置或者换,返修麻烦

网友:
手机主板不会修,我们只修本本不过还是要学习学习

网友:
加焊跟重植区别大吗? 加焊的时候你能推动了,我觉得和重植区别不大。锡还是那么多锡。

网友A:
厉害,修苹果的都是大神
军用菜刀
不是修苹果的都是大师,是修手机都是大师,焊功是必过一关。
详情

网友:
通病了, 用不啊

网友:
最好还是重置芯片,不然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坐等返修!!!!!

网友:
加焊估计用不长时间,如果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最好是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修苹果的都是大神
不是修苹果的都是大师,是修手机都是大师,焊功是必过一关。

网友:
非常好,这个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