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能看看这种花屏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6-06-09):
一条条小黑横线辰大格子状分布,鼠标移到哪个区域哪个区域的黑线就会消失,如此反复,有遇到过类似的吗大神们,560ti asus

网友A:
内存?显卡?逐个换过了,显示器?

网友B:
先核心再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显卡?逐个换过了,显示器?

是显卡,已确定

网友C:
这个花法像核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核心再显存!

风枪吹过了好像无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花法像核心

我吹过核心,难道温度不够?再吹吗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E:
我有一个一样的故障也是56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一样的故障也是560的

你觉得是哪里坏呢,

网友E:
显卡芯片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我觉得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枪吹过了好像无效

别用风枪吹容易吹坏核心,找BGA焊台保险!

网友F:
如果没有副芯片,那就是核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显卡芯片可能性非常大...

风枪要怎么加焊,560的核心刚好是那种有铁壳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副芯片,那就是核心!

副芯片是什么,这么看跟显存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吹过核心,难道温度不够?再吹吗

带铁壳的风枪吹上去更没反应了

网友G:
显卡我没修过,不过我修过笔记本的显卡问题貌似就有这话情况。,一般换GPU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显卡我没修过,不过我修过笔记本的显卡问题貌似就有这话情况。,一般换GPU

不会吧,核心难道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核心难道挂了

只是给你个建议啊。我没修过显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风枪要怎么加焊,560的核心刚好是那种有铁壳子的

风枪的话,那就放弃吧,锡珠都融化不了,

网友:
是显卡,已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枪的话,那就放弃吧,锡珠都融化不了,

用烤机加焊完也是一模一样,怎么办

网友:
显存坏了吧,

网友:
你上BGA看看应该可以好

网友:
百分百核心虚焊  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核心的问题 可以加焊试试 不过有的加焊后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