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上电保护到 风扇转又停的维修

楼主(2016-06-09):
主板是客户换下来的。放了段时间今天有一客户正好需要一张,拿出来搞搞。
插上电源开机保护,不插12V不保护。量CPU上下管的G极发现DQ12对地阻值是2.4欧不正常,把上下管拆了阻值还是2.4左右,应该是供电IC坏了,供电ICISL95836。从料板上拆一个过来阻值正常了。因为上电保护过所以把上下管也一起换了。上电不保护了,故障变为风扇转一下又停。以为CPU问题换了CPU不行,换内存也不行,刷个bios不行以,为bios芯片坏换了一个刷上一个鸟样,用示波器BIOS第一脚有片选,56脚也有波形。
按时序修吧。内存供电1.55V ,桥供电VCC1_8PCH 1.8V,CPU_VTT 1.05v ,VCCSA 0.95v .CPU供电1.1V。正常。量pcie 110V。没有复位。因为CPU有供电所以查cpu供电的PGPCH间的电路,ISL95836PG脚是19图纸上的名称是VR_RDY。测19脚电压为3.0V高电平正常,VR_RDYVCC3经电阻DR80 1K的电阻上拉,再接DR878.2K的电阻接到DQ16  B极,因为DQ16 B极电压为高电平所以C极为低,DQ16 C极连到DQ17B极,所以DQ17 B极也为低 C极为高。测量DQ17 c极电压为1.46V。从图纸上看到DQ17 C极电压是由VCC3DR107 1KDR108 100K 分压得到,经计算该电压应该为3.26V,实测为1.46V。把DR107DR108分别拆开一边测量发现DR108阻值为800欧左右比原值小了很多。从电阻包里找个130K的装上。久违的开机画面出来了。

网友:
这个电阻坏很多。。。

网友:
换成大电阻就不拉低了对吧

网友:
你这个板子都氧化得差不多了

网友:
思路清晰,我要认真学习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