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820-3115-B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6-06-09):
一台苹果笔记本,板号820-3115-B,有外显,内显暗屏。查背光芯片U9701主要电压: 有5v供电,有BKL_EN 3.3V, BKL_PWM 0V(正常应为3.1V)。查R9731 Pin1 12.6V. 量R9731阻值无穷大;另一路PPBUS_SW_BKL电阻R0910阻值无穷大(正常0欧)。把R9731和R0910换掉。上电测试,正常显示,修复完毕。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看出来

网友A:
楼主,bkl_pwm 0v为什么R9731有问题

网友:
苹果此故障修的到省心赚钱。加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用得着

网友:
你的还好没有进水都背光芯片里面啦

网友:
苹果维修价格就是高  这种秒杀 一天的心情都是美美的

网友:
上次有个1502没搞定

网友:
楼主厉害,通常情况下,升压芯片还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只烧了保险电阻,还好啊。

网友:
捡钱了,修苹果这样的故障就是捡钱啊

网友:
楼主挺细心 有思路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bkl_pwm 0v为什么R9731有问题

对不起,打错了。是BKL_EN 0V。谢谢您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