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 里此信号是起什么作用? NOVO_BTN#

楼主(2016-06-10):
接一台联想Y480机器,板号:LA-8001P 故障:不触发,经查发现ON/OFF开机信号电压不足3.3V为1.65V,正常应为3.3V,跑线路发现该脚连到D56的3脚,把D56拆除,此时ON/OFF电压恢复到3.3V触发开机,不理解NOVO_BTN#是干什么用的,特发此帖求告知

网友:
一键恢复按键

网友:
是联想的一键恢复按键

网友:
是联想的一个恢复数据开关,可以进BIOS也是一个进UEFI的模式

网友:
联想的一键拯救系统的功能键

网友A:
这个是联想一种开机进BIOS的方法,和恢复系统的方式·~~电压不对,就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联想一种开机进BIOS的方法,和恢复系统的方式·~~电压不对,就修吧

真是没想到,伟哥有空逛【迅维】啊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D56拆了不装,可以正常使用,对机器有影响吗?

网友:
拆了能正常开关的话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系统还原吧  和华硕老机器的那个一样

网友:
#在这里快速3V_5V_EN回复#

网友B:
你拆了可以开机吗

网友:
一键恢复按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拆了可以开机吗

可以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开机,一切正常

可以用就可以了

网友:
超强的系统拯救功能键

网友:
联想专用一键恢复

网友:
可以用 就继续用呗

网友:
拆了 联想恢复没有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