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超极本UI41B保护隔离坑爹维修

楼主(2016-06-10):
今天接到一台神州的超极本,UI41B,插可调电源待机0.000,有时蹦出0.04.拆机测得无待机3V5V, PQ125也没有导通。这应该是保护隔离没过吧,作为新手没啥头绪。全版打阻值,当打到Q63位置时,5678表现2欧, 大家都说烧鸡大发好,于是在5678接入个3V电压开始烧鸡,敌情出现啦。U27烫的不要不要的
拆之,打值,2欧,继续烧。继续拆,最后CP24 Q18 Q19 全挂,打值正常,U27图纸上市51116,拆下的实物是UP616AG。手上料板只有51116,想想应该是能代换的,直接换上,上电,待机出来了0.015A.触发一路小跑0.8A.高兴的不要不要的。
然后,悲剧来了。插上原机内存,再次出发,电流一路小跑。0.86A/啪。掉电。又保护了。断电再插,没待机了。擦擦擦擦,内存是尼玛坏的啊,又挂了。然后上面的换过的全换一遍,而且换下的确是是全坏了。插上自己的内存,完美亮机。 罪魁祸首!
新手维修发帖不易,思路可能不是很清晰,还请多多指点,主要是没分了。。。。

网友:
心还是挺细的

网友:
好细心 感觉修主板细心能解决好多事情

网友A:
版有点黄啊  焊工还要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有点黄啊  焊工还要加强

新手嘛,哈哈=不搞废就不错了

网友:
保隔之类的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这个19v短路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心挺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