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2850-A的修复

楼主(2016-06-10):
进水严重,不亮,上电掉电,测试开机FRAME#有下拉动作,然后停掉,更换LVDS切换,测试内存过显卡了,但用电池也可以开机,SMC逻辑出错,更换SMC,开机可以亮

补充内容 (2016-8-3 16:58):
2850的主板因没有电池是不许触发上电,再没有电池的情况下可以触发上电,SMC逻辑出错,更换OK

网友:
What do you mean SMC logic error? Battery directly turns on MAC without pressing power button?

网友A:
楼上正解:你什么意思SMC的逻辑错误?电池直接打开Mac没有压力

网友:
我就围观下,看不懂楼上几位高手在说些什么

网友:
看不太明白

网友(2016-07-13):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你什么意思SMC的逻辑错误?电池直接打开Mac没有压力

什么是正解,请看懂电路研究后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