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维修

楼主(2016-06-10):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5NDI0OXw5MDBiYTY5YWFkYTgzZTAxNGZlMTExZGU3OTNlY2JjMHwxNzc3Mzc2MjA4&request=yes&_f=.jpg 同行送修机器, 主板腐蚀严重,而且同行修过 。插电无待机 。3v5v供电芯片是rt8206b ,已被上家加焊或更换过。查工作条件,ldo开启信号有了 ldo没有
发现也不短路,找到芯片更换后 ,LDO出来了。查EN1 和EN2没有 ,看电路图查VL经PR146上拉 ,找到PR146。腐蚀的和主板脱离,找到料板更换后
待机出来了 。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65掉电 ,发现cpu供电芯片 ,BIOS都动过了,CPU供电芯片我又换了个 ,BIOS还没刷 。大家帮分析下,哪里应该出现问题

问题解决 U4 出现问题  主板短线

网友:
还在维修中, 昨天下班早。放那还没修完,请帮助参考下 ,维修起来更省力

网友:
先查查供电都出来没有

网友:
掉电原因很多。做个总结各个原因都有。首先还是测各个电压。最好有波波帮助查找

网友:
示波器查查供电。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条件吧

网友:
转换电路的电压都有吗?

网友:
掉电的问题用波波简直就是神器

网友:
查二级转换电压 比如U10

网友:
。首先还是测各个电压

网友:
快得这么快,发帖后就修好了,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隔离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