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谁知道 A1278里adapt sensor 这个信号作用谢谢

楼主(2016-06-10):
谁知道 A1278里adapter sensor 这个信号作用谢谢
信号

网友:
按照它的意思是适配器检测

网友:
顾名思义,适配器电流检测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原装电源检测信号 ,一般都是连着SMC芯片的

网友:
如果这个信号异常 电源适配器是不是就没有输出 但是我看原理图这个信号要完成通信 必须有3,42V电压 如果适配器没有输出 怎么产生3.42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