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七声报警不显示

楼主(2016-06-10):
今天来个经典的DELL N4050七声报警不显示,看电流表0.5左右,此机是INTEL CPU,按照DELL的一些资料应该是处理器有问题,我换了个U还是一样的故障,后来查了下时序,发现桥复位都没有发出,而且在插上外接电源时,电流就有了0.1几,这应该不对,此时摸桥已经发热了,难道桥坏了,,还是仔细点的好,测试了下发现5V_S0和3D3V_S0都已经有了,既然这样桥发热也正常(在未开机的情况下),问题应该在这里,时序都乱了,对照图纸发现Q3602 的2脚PM_SLPlS3#低电平正常,而5脚PS_S3CNTRL却未低,本来在未开机的情况下应为高的,难道上拉电阻R3606开路或虚焊了,量电阻另外一端有3.3V,拔电测量了电阻也正常,要么Q3602不良,要么PS_S3CNTR信号后面的电路不正常,拆了Q3602还是一样为低,接下来就只有PS_S3CNTR信号了,后来在把Q3603拆掉以后马上就变成了3.3V了,确定了这个管子坏,就重新换了个,此时插上电源电流也正常了,开机电流就一路跑,终于可爱的LOGO出来了

Enrico Caruso MuxlessUMA 10315 A00 0413 HP DV14 HR DELL 1450.pdf

网友A:
北桥有时也有这问题

网友:
amd的才是北桥

网友B:
昨天修一台N4010  也是七声不显示。INTEL的,重做显卡就好了

网友C:
这机是HM55的吧,想不到也会报7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有时也有这问题

这是INTEL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修一台N4010  也是七声不显示。INTEL的,重做显卡就好了

恩,是的,我这个有点稀奇,修了这么多年,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是HM55的吧,想不到也会报7下,,

这个机子是HM67的桥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修的好啊,没有走弯路,爽

网友:
一般 北桥坏了 这样报警

网友:
这是通病机啊    怎么会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不错,很少遇到,八声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