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2480SXD 通病维修通报

楼主(2016-06-10):
问题点:I2480sx 机种在挤压后壳或摇机时有画面闪烁异常 不良分析:针对市场退回不良机器解析,比对现有量产恒生自制屏确认.此问题属于BOE 原厂 panel 背光连接线 PIN 座处与按键板 LED 元件焊盘存在结构干涉,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产生挤压后壳或摇机过程中,LED 灯脚摩擦刮破线材,导致背光电流与按键板 LED 灯地接触异常,出现画闪。 临时对策:短期生产用到 BOE 原厂屏.需在屏背光连接器位置贴 5mm 垫片与按键板 LED 灯元件避开,加贴黑胶布固定出线位置,如上图片指定位置.
长期对策:工程要求厂商修改按键板 LED 灯位置,LED 灯在原来的位置下移 1mm,让按键板 LED 灯避开屏背光连接线接口位置.

网友:
不加分以后不发此类技术资料了

网友:
机器太新,还没遇到过

网友:
设计时一味儿追求超薄,造成LED灯与接口插件产生摩擦。

网友:
有遇到联想这样的问题,不过我是直接把线焊在一起的

网友:
楼主是售后的还是开店的,维修分析很精细

网友:
楼主说的好清楚

网友:
我是把座子焊好!!

网友:
学到了
我也遇到一台  韩韩口好的

网友:
这样也可发帖,有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是不是维修站的 资料这么详细

网友:
还不见过这机子……。

网友:
贴纸也有这么讲究啊,以前听说有干扰,没想到真有这么回事

网友(2017-05-05):
这种资料一定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