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6-10):
手上有一台Y400,客户说不定时掉电,逛了论坛说是bios下载了连刷两个故障依旧,加焊EC还是一样 那位兄弟有遇过其他故障的吗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开机之后掉电吗   固定还是不固定   楼主说清楚点啊

网友:
进系统后使用一下大概几分钟就掉电了

网友A:
电流到多少,还是不定电流

网友:
这个掉电刷BIOS怕是没什么用吧,先检查散热,后检查电源管理这块有没有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多少,还是不定电流

使用测显卡软件电流到3.9多就直接掉电 我在想是否适配器电流不足造成的 这机是6.15A的 客户也没把适配器给我

网友:
可能跟充电器有很大关系

网友:
掉电的机器要慢慢排除

网友:
有可能是cpu 的问题

网友:
不定时掉电,最有可能的就是3V 5V的问题。修过好几台不定时掉电,都是3 5V地方出问题。你可以先更换3V 5V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机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测显卡软件电流到3.9多就直接掉电 我在想是否适配器电流不足造成的 这机是6.15A的 客户也没把适配器 ...

加焊一下显卡试下

网友:
温控取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