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主板掉电

楼主(2016-06-10):
联想BRAZOS REV1.0,小板19v供电的那种,拿到主板后也没有多测量直接上电触发正常啊,是不是客人搞错了咋拿来一块好板修?马上就掉电了,靠咋回事?拔掉从开机用一会又掉电,直接不触发了,刚都可以触发的嘛,拿起表量开机针没有电压?你妹的掉电咋还变成没电压了尼?主板有点回潮心想烤板吧,烤了还是没用,这尼玛没思路了,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没有了,一会又有了接触不良的那种,量DC_IN是有输入19v的,接着就是一个三极管PQ800有输入19v,没输出啊,心想是不是B控制输出的啊?旁边有个pu800控制端pwm也没有电压啊?管子也是好的量了(楼主一般量管子好坏就是量三角又没有通,是不是这个方法不准确?问这样的问题很小白,没办法楼主也是菜鸟见笑!)心想这主板有潮湿回潮的感觉难道这管子虚焊了导致管子没有电压输出?直接拿起风枪干,上电待机0.02开机针脚电压有了,安装个系统反复测试开关机咋天一晚上到到今天都没有掉电,问题总算找到了,这能算通病嘛?

BRAZOS REV1.0.rar

亮机BIOS备份

网友:
真的是秒杀啊

网友A:
管子没导通 虚汗了

网友B:
这个是一体机?

网友C:
楼主太幸运了!但愿你估计的问题是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一体机?

就拿来一个裸版应该是小型台式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幸运了!但愿你估计的问题是准确的。

应该是对的每次都可以开关机不掉电

网友:
看完了好复杂,自己也有点经验了

网友D:
这个又是那种台式机吧。联想的都用19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又是那种台式机吧。联想的都用19V了。

恩台式机主板看到这种通用供电头子就想是不是19v了,

网友:
一般拿裸板来修的大多都是卖带修的,说会一点有些又不会,说不会又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没导通 虚汗了

对啊还没有遇到过管子虚焊的尼,

网友E:
有全图的话更好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这样不定时的故障,检查是要有点耐性。楼主好功底。

网友:
你直好运气呀

网友F:
管子虚汗的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全图的话更好

看全图网上有啊,主板都被送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管子虚汗的少吧

就是感觉奇怪啊很少遇到管子虚的,旁边有pu800不知道是不是来控制这个pq800的g级的尼?难道是这个pwm八角芯片的问题?是吹了管子这个八角也受到了热所以好了?

网友G:
楼主G极控制三极管吗
三极管怎么会有G极

网友:
一体机和台式差不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G极控制三极管吗
三极管怎么会有G极

哦就是个B级,习惯性的把控制机叫G级了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哦就是个B级,习惯性的把控制机叫G级了见笑

好的,知道了

网友:
可以,真的秒了

网友I:
我也碰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但是我这个修好会有报警声,屏不亮。。。

网友I:
楼主,你的返修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返修了没有?

到现在一直没有返修正常使用,你尼?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也碰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但是我这个修好会有报警声,屏不亮。。。

报警?为什么?插不插内存都报警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报警?为什么?插不插内存都报警嘛?

刚刚还一直报警,刷了bios,之后就没有报,现在拿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刚刚还一直报警,刷了bios,之后就没有报,现在拿走了。

你的也是焊下这个管子就好了?为什么bios还会坏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的也是焊下这个管子就好了?为什么bios还会坏啊

这款肯定是通病了,我现在就坐等看会不会返修。。如果不会,以后靠这块板,估计会有点钱赚的。、你那边有情况也跟我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款肯定是通病了,我现在就坐等看会不会返修。。如果不会,以后靠这块板,估计会有点钱赚的。、你那边有 ...

哈哈,好的,估计是通病

网友(2016-07-13):
这个确实是通病 我的也是这样好的 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很好 很棒

网友:
有时候这种问题引起的故障很麻烦,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