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4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6-10):
接到一台X240  不开机  插上电源 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心想保护隔离估计没过,拆机,插电源测量20V有,3 5V有,妈呀不会是U桥一体东西坏了吧,再测开机针3.3V正常,用镊子短接,亮机了,测试N变都可以正常亮机。于是装机,各接口连接好,再插电测试一下,晕,又不能开机了,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心想有可能某个外接的东西坏了,拉低了信号,把接口全部去掉,只连开机按键,还是不行,测试-pwrswitch,发现只有0.5V,刚刚还有3.3V,现在变0.5V了,去掉开关小板接口,测试-pwrswitch 3.3有了,装上开机小板又变成0.5V,不会是排线坏了吧,测试排线没有问题,看来一下开机板上面只有一个LED灯和一个按键。-pwrswitch 0.5V时按开机键0.5V会变成0V,开机键是好的,LED等用万用表测试可以亮。不管了,先去掉LED等,还是不行,去掉LED的供电F26,-pwrswitch还是0.5V,最后一针一针的测量,发现-pwrswitch和LED灯的负极-ledpwr之间有阻值,看图纸,这两个应该是不相关的,外表看不出有短路,烙铁拖了一下焊点,再测没阻值了,接上接口上电,亮了,开关机N变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这里,-pwrswitch和LED灯的负极-ledpwr之间有短路,拉低的开机电压。装上LED灯,F26保险烙铁烫坏了,用50欧的电阻代换,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维修完毕。

网友:
保险还不如直接连过去呢

网友:
估计是小板受潮了。开关键附近进了灰尘,慢慢就小短路了

网友:
细节啊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为什么用50欧电阻呢,真心不如直接连

网友:
会不会漏电进水短路了

网友:
机器没有进水,保险直连应该也可以的,看图纸上面连的3V供电,怕电流太大,毕竟这个电压只是给开机板上的LED灯的,就随便找了一个50欧的,灯亮就行了,这个没什么讲究。

网友:
不开机的量开关电压往往有惊喜

网友:
直连不如加保险!

网友:
开机小板漏电,拉低开机电压。我上次遇到联想G480也是这样。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够仔细的,值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