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H61MXL-K. 不开机 简单维修

楼主(2016-06-10):
先上图 此板故障为无待机,不开机。上电测量紫线5V有转3.3V 但是看检测卡待机灯不亮 跑3.3待机到q98处 Q98因该是隔离保护管 直接拉线过来 检测卡待机灯恢复正常开机亮机   令上传BIOS   富士康

网友A:
楼主修这个修了很多吗?这个应该没图纸吧。这都能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这个修了很多吗?这个应该没图纸吧。这都能秒杀。

不多   都知道粗线不是电压就是地

网友:
我跑线就感觉头晕

网友B:
楼主,有电路图吗?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跑线发现敌情,无图纸只有跑线了

网友:
刚刚好手上有一张卡代码的谢谢你的BOIS啊嘻嘻嘻

网友B:
哥们,你有没有这h61mxl-k的图纸或者IO的图纸啊?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有没有这h61mxl-k的图纸或者IO的图纸啊?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这个没有啊

网友C:
哎 没图纸 只能跑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哎 没图纸 只能跑线了

版主,你有没有这个IO的引脚定义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有没有这个IO的引脚定义图啊?

我也没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电路图吗?能不能分享一下?

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