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S冷机不触发

楼主(2016-06-10):
T430s冷机不触发,待机为0.004A。用风枪吹一下桥旁边的晶振,待机变为0.007.机器可正常开机。放一会冷机后不触又发了。晶振两边阻值分别为750和742,晶振两边电压一致,晶振和晶振两边的电容都换了还不行。请论坛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你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芯片之类了 假焊下试试

网友A:
换个晶振看看,不行查查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晶振看看,不行查查待机条件

晶振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虚汗了

网友:
估计桥完蛋了。

网友(2023-01-08):
就是RTC没工作ba

网友:
重点查南桥RTC电路工作条件,如果都OK,重植一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