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0带TV 开机灰屏

楼主(2016-06-10):
联想一体机B320带TV 开机灰屏  刷过EC\PCH BIOS故障依旧  显卡的APL5930换过    故障依旧。拔开TVS1这条线  开机可以看到联想的 LOGO  和进入电视模式  ,用按键切AV模式  和PC模式均无效。机器 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
这条线正常接上 开机就灰屏

网友:
这条线接上开机灰屏

网友:
按键可以切到AV模式 但无信号输入,切不到PC模式

网友:
望修过的朋友 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怀疑这个板上的 主芯片坏  了 型号RTD2673坏 据说这个机器这个 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重点检查主芯片的工作条件,按键有必要换新试。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么

网友:
明天仔细测下各路电压  和 工作条件  谢谢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一样的现象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16-07-11):
我有个··和你说一模一样的

网友:
如果是灰屏,就要查屏供电了

网友A:
修好了 是显卡供电芯片APL 5930 性能不良

网友:
我的也好了

网友:
APL5930是一个稳压器,经常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 是显卡供电芯片APL 5930 性能不良

楼主开始不是说换过了吗?

网友:
我今天也到一台,开机显示联想,之后就没有显示了,进去系统有声音。什么问题啊   APL 5930 换了 所有BIOS都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