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换硬盘风扇狂转

楼主(2016-06-10):
苹果一体机换了硬盘风扇狂转  能不能改一下风扇
有人改过吗 ?

网友:
硬盘接口有两根线是用来检测硬盘的  脱胶皮!短接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就一个硬盘供电线一个硬盘数据线SATA  没有其他线

网友:
我改过 , 改温控就好了

网友:
我这个没有机子原机硬盘就没其他线  就数据SATA线和供电线 这么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