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ms2360,触发后跑0.2左右,自动无限重启,求帮助!

楼主(2016-06-10):
收到鸿基ms2360,之前是他自己拆机导致现在的情况!触发后跑0.2左右,无限自动重启!有大神知道大概是哪里的毛病吗?给个维修的方向啊!cpu是板载的,
自动重启

网友:
这是板号和cpu

网友:
先打电感阻值 再测电感电压

网友:
量下有没短路,看看什么电压还没出,,板有没变形

网友:
先CMOS电池放电,再检测各转换供电出全了没有,还有客户拆过的检查有没有装配方面的错误,各接口有无短路碰针的,刷BIOS。

网友:
现在就是cpu没有供电,然后cpu附近的一些钽电容是穿的,是板载的应该是没事,

网友:
无限自动重启,但是第一次不会自己触发,需要开关

网友:
这样算短路吗

网友:
你发的图 不一定是短路的, 还得根据你的万用表误差来看。 而且现在的板载U 值是几的话 也不一定是坏的。

网友:
上电0.2肯定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看看是不是客户自己 装机的时候有的螺丝太长 伤到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