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飞利浦 326E7QSH/A曲面显示器 维修通报

楼主(2016-06-10):
326E7QSH/A曲面显示器市场端出现,在DVI信号下运行一段时间后,会有少数机器出现DVI无显(VGA信号正常)。
问题分析:
市场中一些显卡,在同显示器交换数据时,会篡改显示器的DVI  EDID内容,造成显卡与显示器数据无法进行交换。
通过修改显示器软件程序,将EDID数据进行锁定,防止外界篡改EDID数据,避免问题发生.

网友:
看加分情况发布对策软体

网友:
是不是咯  这是新机把

网友:
曲面显示器,目前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只见过 三星曲面 用一段DVI  就无信号啊?

网友:
没人加分?

网友:
曲面的还没碰到过 普通的无输入问题碰到不少

网友:
没遇到过 见过 新出的

网友:
程序请供现出来呀

网友:
还没见过曲面的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玩意

网友:
不说就别说好了,加分情况,

网友:
曲面显示器是不是很难修,我只见过,没修改,怕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