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 LA-9063P 不开机艰难维修

楼主(2016-06-10):
  昨天有个同行拿来一台联想Z400 版号LA-9063 他自己说拿到手是好的 清了个灰就不亮了 我问他:你拿到手有没有试试 他说没有 剩下的你们也懂了 他被客户坑了
   言归正传 迅速拆机至裸板 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1 3V5V正常 按下开关电流跳到0.02不动 开机灯亮的 查EC工作条件 ACIN LID_SW# PBTN_OUT# EC_RSMRST#等条件都正常

   转战南桥 测得SLP信号都没有 修到这里我走了个弯路 相信大家都修过E431 E531这样的机器 开机灯亮电流不上去 南桥问题 为了节省时间我也果断更换南桥就去看别的机器了  谁知冷却后涛声依旧 陷入僵局

   嘛 还是老老实实测南桥条件吧 首先南桥3V5V正常 RTC电路各个信号也正常 等等不对 这机器怎么没有晶振啊 翻来覆去找了几圈都没见到32KHZ的晶振 对着线路图信号一顿找 如图下

      这是单独的时钟芯片啊 看样子南桥时钟就是从这里出去的测得10脚15脚2脚电压都正常 可是还是没有32K时钟出去 当我测到14脚的时候发现对地阻值只有30几欧 果断把CG4一镊子翘飞 开机上电 电流一路跑 经验维修害死人啊 南桥白换了 同行这灰清的冤啊 最后附上亮机图 顺便谴责一下桌面那个腹黑的的机主 长得挺漂亮的 就是做人不诚实

   现在生意也越来越难做 客户都欺骗店主了 看官看着不爽 就加点分来哈

网友:
也被这样坑过 清灰的故事!

网友:
不一定是客户的问题,老实说,谁搞电脑没搞出过2次故障的.

网友:
这个问题少见啊。要仔细才能发现。

网友:
联想Z400 机器是集中时钟供应,长见识啊。

网友:
有些掉电的机子也说清灰,,,清了不得还不好收钱

网友:
清灰之前要先问清楚客户为什么来清,也要开机看是否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
机器到自己手上除尘清灰的肯定要开机测试所有功能  有外伤的必须先说   这年头人心隔肚皮

网友:
不一定是客户说谎 做维修你懂得

网友:
还真没有注意这个款机器没32m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