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A43S,开机时总是要自动掉电上电3-4次才能启动

楼主(2016-06-10):
看到网上有说是USB3。0 的什么芯片 有问题,但具体是哪一个了,还有就是这个USB3。0还真的不能用,只有当个5V供电电源使用。求助,哪位大神能说说怎么维修丫

网友:
这是拆机拍的图片,难道就没有会修的人在吗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A:
是不是3.0的U口有单独的芯片控制,拆了试试

网友:
各位,能详细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3.0的U口有单独的芯片控制,拆了试试

能详细点,拆了会不会造成其它地方损坏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点,拆了会不会造成其它地方损坏勒

你要是焊工可以不拆错应该不会,你可论坛看下有没相关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焊工可以不拆错应该不会,你可论坛看下有没相关帖子,

焊工肯定没问题,具体拆哪一个,能标注下吗。对电脑主板不熟悉,还有说刷BIOS,是刷哪一颗芯片的BIOS勒。找了没看懂,所以才问的

网友C:
我看楼主你的基础只是都还没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楼主你的基础只是都还没扎实啊

呵呵,没啥基础知识,不是专门修电脑的,只是维修电器件而已,你能给我具体说说吗?拆哪一个,刷BIOS又是刷哪一个,什么版本的BIOS

网友:
3.0的程序刷下就好了

网友:
是这个版本的吗?

网友:
楼主没有图纸吗

网友:
IO同旁边的103、472电阻………

网友: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谢谢大家的支持。此问题一年前就出现了,只是楼主装备不起,通过一年的积攒装备,刚刚花了1小时搞定,真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一点不假。这是华硕A43系列笔记本的一个通病。

网友D:
刷bios的网上买都有啊,还有排阻问题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的网上买都有啊,还有排阻问题也有

排阻问题是什么?不懂,在网上买了个烧录器重新烧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