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29不过内存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10):
           好久不发帖了今天不怎么忙,来发一贴。                    同行拿来一台索尼的MBX229的主板,说是显卡问题。刷过BIOS进过水。
          上面的进水部位已经被处理了,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流跑到1.02A不动了,拔掉内存以后还是一样。初步判断是没有过内存。
           主板正面:

           版号:MBX-229
           换个内存还是一样的结果,测内存条件发现无内存复位DDR3_DRAMRST#。直接内存供电电感后端飞线到内存30脚,上电,电流跑到1.4A不动了,而且内存烫。无奈打开图纸找到DDR3_DRAMRST#的来源
                   由内存供电1D5V_S3经过电阻R2771和R2774分压得到DDR3_DRAMRST#和SM_DRAMRST#,实测场馆Q92的G级为3,3V正常的,为什么飞线不行呢,后来找到电阻R2771发现一端1.5v一端为0,2几直接镊子短接,电流上去了。
           实在懒得换电阻,直接飞线短接,

        上电不亮,电流跑1.2A尼玛怎么还不行,想到他动过BIOS,难道程序不行,于是刷了合成的BIOS上电亮机,至此维修完毕,可是让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直接飞线到内存30脚为什么不行呢!有朋友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上亮机图
            [fly]原创:lvjingang[/fly]

二零一四。。 +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小电阻最爱坏了

网友A:
你知道什么是复位吗?
需要瞬间低电平
你直接拉到供电,,,当然不行了。

网友B:
为什么飞线不行呢,。你这样搞时序都错乱怎么可以呢?电压有的可以强拉,这种信号还得跟时序走跑到那一步才真正有效不可以强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什么是复位吗?
需要瞬间低电平
你直接拉到供电,,,当然不行了。

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差点烧了我的内存,以后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之前无线网卡没有开启我直接让平台复位和开启脚连上就不亮了有时候就卡LOGO,后来直接飞3.3V供电到开启就行了这是为什么呢饼哥?

网友:
复位  要有 低高 跳变 吧?  直接 飞线  怎么可以!

网友D:
哈哈,信号也可以强拉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飞线不行呢,。你这样搞时序都错乱怎么可以呢?电压有的可以强拉,这种信号还得跟时序走跑到那一步才 ...

恩恩,以后不会乱拉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信号也可以强拉的嘛?

有的时侯是可以得

网友:
电压过低?

网友:
电阻腐蚀了

网友:
进水机器很爱坏小电阻的

网友:
复位信号也飞线,还是接供电 真的是佩服佩服

网友:
复位不是供电 !!

网友:
复位不是供电 !!直接拉电压不行

网友:
进水电阻坏了吗

网友:
复位是信号高低高跳变又不是供电

网友:
楼主技术这么好,还虚心学习,一定是人才

网友E:
直接内存供电电感飞线过来你也太牛了吧,不怕直接烧内存啊?难道以前你试过其他机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差点烧了我的内存,以后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之前无线网卡没有开启我直接让平台复位和开 ...

那是因为你拉3.3V过去的是给无线网卡的开启引脚,而不是无线网卡的复位脚,懂吗?如果是复位就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差点烧了我的内存,以后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之前无线网卡没有开启我直接让平台复位和开 ...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一些供电不产生,人为给一个开启过去一样的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直接内存供电电感飞线过来你也太牛了吧,不怕直接烧内存啊?难道以前你试过其他机器可以?

我用内存供电强制拉过风扇控制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一些供电不产生,人为给一个开启过去一样的道理

但是有时候直接把平台复位给开启相连接可以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内存供电强制拉过风扇控制脚

那是可以的,不过风扇控制引脚1.5V不够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但是有时候直接把平台复位给开启相连接可以得

你要看到底是要开启给复位还是要复位给开启?开启给复位是不可以的,但是复位给开启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开启信号只需要一个持续的高电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差点烧了我的内存,以后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之前无线网卡没有开启我直接让平台复位和开 ...

无线网卡的20脚开启信号如果出问题,建议直接把无线网卡的20脚直接割断算了!另外楼主,索尼刷BIOS怎么会想到刷合成的BIOS呢?一般下载的BIOS刷了不能用?

网友:
不可以直接上拉供电,没有动作

网友:
复位直接啦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要看到底是要开启给复位还是要复位给开启?开启给复位是不可以的,但是复位给开启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开 ...

复位给开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是可以的,不过风扇控制引脚1.5V不够吧?

有一个机器改长转,但是接3,3v风扇狂转声音太大,所以给他了1,5v正好转也不会太大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机器改长转,但是接3,3v风扇狂转声音太大,所以给他了1,5v正好转也不会太大声音

恩,这个方法可取,有些是用5V或者3V然后中间加个电阻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给开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好吧,我也没尝试过,没有多多的实践,也不敢妄下定论 呵呵

网友:
简单 快捷 内存的那个信号是搞什么的啊

网友:
楼主的功力好厉害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小电阻最爱坏

网友:
幸好内存 没烧